求设备待机功率?

楼主(2020-03-04):
各位同仁,已知设备额定功率是20 A,那么设备待机功率是多少?怎么计算?
现在订单少,很多机器没开,电费成本大,老板让统计设备功率。

网友A:
你的设备用变频器吗?用的话可以直接变频器查,没有就用钳流表量,自己算,或者看负载自己估算,轻负载差不多一般电流一下

楼主:
没有用到变频器。额定功率就按铭牌来填。现在是要算,开机上电。不做货时的待机功率,比较电费成本

网友B:
用钳表量一下,
这个没有办法估计,

网友C:
钳形电流表

楼主:
目前的情况,钳表爪子比较大,很多设备,无法把钳子放到空开进线位置。那就只有按额定功率算个百分比算了。也不可能那么准确。

网友D:
找个有经验的电工检验一下能估算出待机功率,

网友E:
还真不知道咋算

网友F:
直接接电表,测量

网友B:
如果不开,为什么不拉下总闸,
这样不就零耗电,
变压器是厂里的,
每KVA一个月26元的基本电费(以前叫增容费)
是你用不用电都要交的,

楼主:
开与不开设备电源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厂里就是节能减排。设备维修部门,想把设备电源开。这样就避免再次使用时,开机遇到的一些问题,如电池耗尽,机器人回原点。控制器等一些故障。设备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