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Q PLC RS232 通信
想用扫码枪扫条码 传到PLC上,但是 始终没有发送成功.
把扫码枪和电脑连接,用串口助手直接用电脑读是可以正确读到电脑的.
PLC监控 串口模块 X3 X4始终没有信号(串口模块放在第一个槽里),专用命令也没问题,搞不懂了为什么了.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啊! 拜谢!

网友A:
三菱串口通信手册说明还是比较详细的还有样例程序。,WORKS2可以直接跟踪接收到的数据的,仔细读读手册再试试,参数不要选错,协议不要选错。还要设定结束符啥的。

网友B:
需要设置结束符号,确认你的结束符是什么,再PLC端的的4-6.7-8要短接

网友A:
结束符只要监控一下你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好像就能看得出来。短接啥的可能要看说明了。通信这块我也不是很专业,正在研究。你可以求助一下三菱客服。还有扫码枪技术。

网友C:
接線錯誤導致看不到任何數據
去查察你接線~~看SD RD有無亮燈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置结束符号,确认你的结束符是什么,再PLC端的的4-6.7-8要短接

麻烦看一下设定 ,搞了半天还是没有传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線錯誤導致看不到任何數據
去查察你接線~~看SD RD有無亮燈

我直接买的成品插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直接买的成品插头

灯都不亮

网友D:
程序只会抄写例子?G.INPUT 中的U4和你实际中的串口模块位置0080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只会抄写例子?G.INPUT 中的U4和你实际中的串口模块位置0080对上了?

那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灯都不亮

掃碼槍開啟~~RD一定會亮一下
其餘程序指定位置你那U4 有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多少呀?

G.INPUT U8

掃碼搶觸發RD會亮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G.INPUT U8

掃碼搶觸發RD會亮

终于搞好了
总结一下问题所在
1 :我用了2个 公头做的连接线(我把全是针的插头叫做公头,全是孔的插头叫做母头),但是焊接的时候还是 23 交叉5 连接的焊法,直到我用线连接到电脑上发现读不出数据,而直接用扫码枪连接电脑却可以时 才知道线有问题
2:一直再看程序的问题 没注意有信号时232卡会亮灯,所以我找了好几块卡逐个测试才发现这个问题,接口也可能有坏的
3:自己搞的时候一定要理清思路, 一旦乱了思路胡乱搞一通绝对出不来这个胡同的
最后一点,有个老师傅指导一下比自己看手册 绝对给你另外一种感觉.
再此感谢!

网友E:
试一下把图片中的定时器设置为4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