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 里面选项怎么少了?
raiochang

楼主(2020-03-04):
请教各位大神
我的GX WORKS3 以太网端口内的CC-LINK IEF Basic里面的配置设置少了伺服放大器MR-JE-C的选项
这选项要在哪选择或是下载啊
三菱官网上找不到
请各位教教我

网友A:
我的软件有,我的软件版本是1.050C
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324
raiochang

楼主:
我是安装1.60N的版本了
但还是没有MR-JE-C的选项

网友B: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来这里学习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也注意到了,直接装1.060N,配置文件里面没JE-C。。原来的程序打开网络配置都报错。

网友D:
我的是1.060N,里有JE-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1.060N,里有JE-C
你是直接落装的1.060N还是升级过来的。。。我公司电脑升级的我看有,个人电脑直接装的没有。。奇怪了
GX WORKS3 里面选项怎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