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三菱Q13UDEHCPU以太网通讯西门子1200CPU,Q作为主站,1200作为从站,用套接字协议,怎么用TCP测试工具

调试三菱Q这边呢?PLC参数设置如下图:

楼主:
电脑IP是:192.168.1.1
PLC:192.168.1.2
点连接服务器出现连接失败

网友A:
PLC ACTIVE 是客户端,所以软件选创建服务器

网友B:
2 楼回答的对  你应该软件选择创建服务器,同时你的端口号应该是2222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这个调试软件哪里有下载呀

网友D:
也想学习一下的
来这里学习

网友E(2020-04-19):
这个还需要写程序

网友E:
需要写程序

网友F:
PLC之间通讯不用编程的实现方式: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