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信捷XD3用的流啊 帮忙讲解个问题吧

楼主(2020-03-04):
我现在用的信捷XD3的程序,一监控是显示脱机,帮忙说说吧

网友A:
很正常只要機台漏電
一堆地線沒處理好被干擾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是不是插口或者驱动问题

网友C:
这个刚用的时候也常常出现!

网友D:
换个通讯口

网友E:
点击串口设置里面有个重启服务按钮,点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