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无涯,勤作舟

楼主(2020-03-05):
有这样一个温度循环控制需求,流程大概是:初始温度室温,经过40 分钟加热到50度,然后保温2个小时,保温结束,自然降温至室温时间4小时,此为一个循环;可根据要求做多循环次数设置;要求升温段和保温段温度可精确控制,偏差最好控制在正负0.5度左右。设备是一个封闭的箱子,底部有水槽,水槽中有加热管,通过控制加热管加热使箱体内部水槽上部的空间温度达到设定值,箱体内部靠近顶部位置安装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箱体内温度。以上是设备及工况要求,我打算用三菱PLC加AD、DA模块通过程序去控制固态调压器,然后控制加热管工作进而控制箱体内部温度。由于经验欠缺,特在这里发帖求助,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二,或有类似的程序供参考一下,小弟将不胜感激,谢谢
大海

网友A:
有专门的程式温度控制器,RKC,OMRON,CHINO,岛电,都可以,控温很精确的。
谢谢,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B:
对温度控制要求高的话,还是使用专用的温度控制器会更好。

网友C:
使用A/D模块采集信号 然后PLC读取 在控制
来这里学习

网友D:
有温度控制模块

网友C:
使用循环控制指令 或者中间继电器步进
来这里学习

网友E:
用日本岛电多步进循环温度控制器外加PLC通信,然后在触摸屏上设置参数,这样做精度高、美观加使用方便。最不好的就是银子要多一点,如果老板不在意银子就行。这个我多年以前给日本人的公司做过一个这样的项目。

网友C:
百度一下 应该有这种类似的程序
来这里学习

网友C:
对温度控制要求高的话,还是使用专用的温度控制器会更好。
来这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