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支持ethercat通讯吗

楼主(2020-03-05):
如果不支持,有哪些第三方模块支持,求推荐

网友A:
西门子没有第三方支持CAT
那ethernet/ip支持吗
路在脚下

网友B:
CAN有,ethercat不知道

网友C:
ethernet/ip ET200有个第三方模块可以支持
哪个厂家,有官网链接最好了

网友D:
你们觉得真快了

网友E(2020-06-04):
好像没有

网友F:
加网关通讯吧,这种网关网上多

网友G:
买倍福的模块就可以了,PN转EtherCAT

网友H(2020-07-10):
走modbus不好吗

网友I:
倍福有,买倍福EK9300,后面可以插倍福的EL1809、2809模拟量等模块。
如果要用IP67模块,EK9300+EK1110,这样EK1110后面倍福的IP67模块任选。
如果想用这个控制伺服,是不行的。

网友J(2021-08-27):
用PN吧,转来转去,很麻烦!
天朝P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