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

楼主(2020-03-05):
大家好!
我最近初学proface触摸屏,有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就是两台proface触摸屏和一台omron的PLC(NJ系列)如何通讯连接,三者都有网口,可以直接都连交换机,然后设置为同网段的不同的IP地址来连接吗?触摸屏和PLC如何设置?有做过的前辈请赐教。感谢!

网友A:
假设都是192.168.1.X网段,三个只要设的X不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