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描述:伺服侧
描述:电机侧
描述:手册
在闲鱼买了一套MR-J3-10B伺服和HF-KP13电机,电机是剪线的,收货后按照线芯颜色接好线上电报警16,意思是编码器断线,检查发现按线芯颜色接法和手册不一样,按手册重新接线后通电报AB故障,而且无法链接电脑,现请各位老师指导下哪种接线正确图片如下,电机侧拆开如下,棕色是5V,宗黑是0V,两白色是数据,黄色是电池可以不考虑,两种接法的不同是数据和电源相反。黄色是电池BAT,接法一样,

楼主:
伺服侧接线没问题,主要是电机侧与手侧不同,手册上两根宗色和白色相反,自己接编码器电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线颜色不一定一样,与电脑链接失败是我的编程线没有屏蔽,换一个就好了,目前问题都解决了,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这个编码器电缆的型号是 MR-J3ENCBL5M-A1-L
5M代表5米长,也有2米,3米,10米长的。

5米的网上才卖几十块钱一根。

由于电缆是人工制作的,所以有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电缆是剪线的,一共才二十公分,怀疑编码器故障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16是编码器通讯故障,
AB说明你的编码器线已经接对了!驱动器连上电机了!现在在等上位定位模块的通讯!
你说的对,显示AB时编码器已经连接,刚试机已经可以正常运转,哎!好心的卖家又发了一个电机过来,要不要告诉他呢?
  • 下载积分:+1(耿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