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问题,NPN常开型光电再被触发时输出0V

楼主(2020-03-06):
那么在没有被触发时会输出24v吗,还是什么输出都没要。pnp型又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A:
NPN低电平输出
PNP高电平输出

网友B:
npn输出的是OV,pnp输出的是24V,正常的传感器是三线制,蓝色棕色黑色,两根电源线接0V和24V,黑色输出线输出0V或者24V,然后根据这个去接到PLC上,注意两种输出方式的接法不一样,公共端是相反,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C:
欧系和日系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欧系和日系的区别
日系好多两线制的,还得注意极性

网友D:
PNP高电平正逻辑输出;NPN低电平负逻辑输出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NPN低电平输出, 没输出时是测不到电压的
PNP高电平输出

网友F:
传感器一般常用的是PNP,有输出是+,没输出是-。NPN的就是相反的。还有一种很少用,就是高阻态,没输出的时候既不是+也不是-。
爱家爱china

网友G:
人家写着NPN常开 或者PNP常开,没触发的时候没有任何输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