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屏

楼主(2020-03-06):
哪位前辈知道威纶触屏提供的定时自动锁屏程序在当前页计时可以运行,换页后就不计时怎么改?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宏指令实现

楼主:
请问一下你做过吗?官网上的切换到另外一个窗口,计时器就不知行了,我改了好久都不对。

网友A:
我以前见到过类似的用宏指令写的代码,但是我没有用过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