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算错误

楼主(2020-03-06):
如图,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A:
在除法指令前加一个D16不等于0的触点指令就好了
下载积分:+5(ajd186)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时不一定是这行错,你要找找下面其他运算。
一般是除了0,或者被0除,或者是地址单字节,双字节有冲突。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有的是拆分字符串的时候,字符串并不满足要求,也会出现运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