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程序逻辑块里的接口里的IN是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0-03-06):
[upload=1] [upload=1] 请教老师通俗地讲一讲:西门子每个逻辑块里都有这个 接口 ,环境\接口,它是干什么用的?下边的 IN、OUT、IN_OUT、TEMP都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RETURN是什么意思呀?懵了

网友A:
刚开始学不要学那么细,要先会调用西门子官方的程序块,西门子官方给的块按F1会出帮助,先用绝对地址编程,不要用变量编程。等你把STEP7搞熟悉后再自己创建程序块,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些声明变量表里的接口是什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