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I接口编码器 的应用请教

楼主(2020-03-07):
各位工控朋友,我公司最近买到一款SSI接口的编码器,让我用,我的系统是三菱Q PLC 外加一个C24串口模块,能直接把SSI编码器连接到C24串口模块吗,SSI编码器有 data+、data-,和clock+、clock-,这个clock+、clock-接到哪里,看介绍说有时钟信号就能收到数据。
谢谢赐教

网友A:
方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有问题
那请问SSI编码器 是需要 专用的SSI接口模块,对吗?虽然三菱C24是串口模块,但不是SSI接口,对吗

网友B:
只有L或者R有SSI模块把,LD40PD01,RD40PD01。这方案太业余了吧,虽然都有串口两个字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下载积分:+1(许工123654)
下载积分:+1(liuzkwin)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选编码器不看PLC配置的么。。。

网友D:
好像方案有点问题啊
来这里学习

网友E:
用普通编码器好过了,SSI的东西有点不好处理,就算是处理好了后面的事也够你喝一壶的,当然不差钱的可以考虑

网友F:
SSI信号是同步串口信号,读取端必须要有相对应的SSI接口才可以的
DOX58-S 绝对值多圈SSI说明书.doc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