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威纶通的触摸屏,IE系列的可以使用软件的流动块,显示的效果不错,流动块宽度,颜色都可调,但是对于低端系列的的,软件上显示为灰色意思是不提供这种功能,如果使用低端的屏,大家都是怎么制作的,还有一个方法是做两个图片,一个是静止的,一个是流动的,利用一个位触发,但是这个貌似没有现成的图片,由于水平有限,肯定各位大佬发表一下建议,最好是有类似于威纶通flb文件的图库,威纶通自己带的图库,里面的颜色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大家一般都用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哪一种性价比高,软件本身带的图库多的,希望有和我一样疑惑的,能在这里得到想要的答案,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都是用位状态指示灯切换两种状态,ON/OFF切换,指示灯排列为01010101状态

网友B:
我是百度找GIF图片,做隐现,开关量触发
百度上,这样的图片不多

楼主:
按照一楼的做了一个,感觉挺好的,但是对于多的画面,太费劲了,长度,大小都不好调整,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