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1.新建项目:打开AIHE Data Server数据服务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如下图:
软件下载:

2.添加设备:选择数据采集节点,通过‘编辑’->‘添加设备’菜单打开添加编辑设备的窗口,输入设备名称,选择设置相关的参数,如下图,设置完成后,点‘确定’按钮。

3.添加标签:选择所添加的‘Device1’节点,通过‘编辑’->‘添加标签’菜单,打开标签添加窗口,如下图,输入标签名称、数据地址,以及标签描述后点‘确认’按钮。

4.设置数据库参数:标签添加完成后,选择‘数据服务’中的‘数据存入数据库’的节点,打开数据库的设置页面,设置数据库相关参数,如下图,当TAG1的数值有变化时,就往数据库里面插入一条记录。

5.开启OPCServer服务:根据需要确定是否开启OPC服务功能,通过左边的目录树里面‘数据服务’目录下的‘OPC-DA/UA服务端’节点,勾选开启OPC服务功能,并点击‘确认’按钮保存参数,如下图:

以上5步即完成了ModbusTCP协议的数据采集到数据库的设置,同时开启了OPCServer的功能,接下来就是测试了。
首先测试数据库功能,通过改变TAG1的数值,用数据库工具软件Navicat Premium进程测试,如下图:

也可以直接用AiheDataServer软件的查询功能,如下图:

然后测试一下OPC功能,通过‘操作’->‘OPCDA客户端’菜单,打开OPC客户端测试工具,添加标签后进行读写测试,如下图:

可以看到OPC客户端可以正常读写服务端的数据。软件和相关资料下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zb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