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各位老板: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西门子网络模块343-1和一台wincc组态电脑通讯,二者之间距离80米,用4芯以太网线,可不可以正常稳定通讯,再就是如果不行,可不可以加光纤收发器,或者交换机,如何选型,请大师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00米 没问题

网友B:
不满意可以加光纤 ,光纤也不花什么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满意可以加光纤 ,光纤也不花什么钱

光纤便宜,
没工具,找人做头子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纤便宜,
没工具,找人做头子不便宜。

我们这里出场费200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光纤便宜,
没工具,找人做头子不便宜。

直接按照距离就可以买成品线。

网友E:
普通4芯如果是西门子PN专用的还好,自己的线如果不是双绞线距离肯定有问题,普通超5类网线100M没问题,以上的话需要过交换机。距离过长的话建议两端常规交换机,中间加一对网线转光纤模块,一般的单模光纤都可以超过5公里,5公里以内的话多模光纤也可以。

网友F:
中间加个小交换机做中继,稳稳的

网友G:
工控叫继电器,以太网叫交换机。功能一样

网友H:
网线用好一点线,120M以内用过,没问题。
电控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