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描述:模块侧面
描述:模块正面
求助! 厂里进口拉丝机设备配电柜里面 PILZ的安全模块 型号PNOZ  mm0p   772000损坏里面有程序吗?有用过的师傅吗?我第一次搞着东西厂里的损坏了不知道买个新的能不能用,是否有程序?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安全模块一般里面都是继电器

楼主:
您看他侧面原理图又像个可以编程的PLC输入和输出可以改变功能的

楼主:
第一次上传的图纸太小了。重新上传了清楚一点的了,大家帮忙

网友B:
上他们网站查看一下这个型号不就可以了吗?看样子是必须要编程的。接口都有的

网友C:
需要编程,这个软件pilz官网有试用版,但有点数限制,软件要钱,建议读懂他的功能,想办法替代,或者采购新模块及软件。

网友D:
里面有程序,要用PILZ的编程软件才可以编程、监控里面的程序,估计它没有坏吧,应该里面安全回路保护动作了

网友E:
电缆设备吧?力霍夫拉丝机

网友F(2022-02-24):
这种是有程序的。

网友G:
不用重新编程,把chip card从坏的里面拿出来,插到新的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G:
Load project from chip card
Procedure:
1. Insert the chip card containing the current project into the card slot on the base unit.
2.Switch on the supply voltage. The LC display shows the project name, CRC sum and
   the date the project was created. Please check this information.
3.Load the project by pressing the rotary knob. For the project to be downloaded, the
   rotary knob must be held down for between 3 and 8 seconds. Once the project has
   been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the status of the inputs and outputs will be shown on
  the display.

网友H:
他家东西贼啦贵

网友G:
但是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