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有知道超声波控制器怎么调的吗?

楼主(2020-03-08):
口罩机超声波换能器,控制器怎么调,有偿服务

网友A:
怎么联系?

网友B:
最简单的版本只是调功率大小

网友C:
不知道呀,是个好生意
来这里学习

网友D(2020-04-09):
很难调吗?我调了几十台了,超声波稳定就好用

网友E:
东莞也有本地厂做的超声波。看振幅表,这个是控制器内部调整的。电流表就是调频线圈控制的。还有就是听声音。滋滋响。再就是按测试键。此时不能过载。如过载了还得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