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1200通过OPC与上位机通讯组建疑问

楼主(2020-03-08):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611813&b_id=7&s_id=0&pno=1
各位大神,由于篇幅问题,不再重新叙述。各位大神能否进入以上链接,帮小弟看一下OPC与S7-1200的 S7通讯问题?
感谢!
由于无法发表链接,所以做了点修改,要复制连接后在地址栏输入才能访问。

楼主:
SIMATIC NET 用的是V15版本
OPC server在博途中的组态也是V15版本,刚才又测试了一下,貌似OPC server选择V8.2版本就可以进行设置了,看S7连接属性,应该是问题不大了。版本太高的原因?高版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网友A:
走opc通讯的话,把数据块属性里的优化块访问选项取消掉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在西门子论坛的帖子中已经发出了最后的结果。已经成功,篇幅原因就不再复述了,有兴趣可以到那边浏览,如有过错,请斧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