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朋友回答,变频器跳闸问题。

楼主(2020-03-09):
由于安全因素,变频器前必须加漏电开关,更换了一个损坏的变频器,换上后出现慢慢地加减速,漏电保护器不跳,如果调速器调快些,漏电保护器马上动作,也不知道调那个参数,以前的士林变频器,现在的嘉兴产,jarol乐士变频器,感谢各位朋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卡一下电流,

网友B:
使用变频器专用漏电开关

网友C:
小功率变频器可以用漏电保护器,大功率的最好不用,如果非得使用,最好加电抗器。最好把漏电保护器换断路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因为换一个变频器后出现的漏电开关跳,因此怀疑是否设置有问题,调整加减速时间也不行,三千瓦六极。

网友D:
换士林的吧,国产的漏电电流大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
几十KW的变频加普通正泰漏电开关,
从来没有因为变频器漏电跳闸。

网友F:
用200mA带延迟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楼主:
调速器慢慢地加速,漏电保护器不跳,调速器旋钮快一点,漏电保护器就动作跳闸,减速也是这样,慢慢地减没有问题的,快速减就跳闸。

楼主:
漏电保护器足500ma的,没有问题,可能是那个参数没有调整好,找不到。

网友F:
漏电保护器型号?变频器功率?到电机电缆的距离和敷设形式?
把变频器载波调低和调高分别测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漏电保护器型号?变频器功率?到电机电缆的距离和敷设形式?
把变频器载波调低和调高分别测试一下。
载波频率越高对于容性电缆来说泄漏电流就越大,所以变频器控制不会用漏保

网友H:
很多的变频漏电流会超过普通的漏电保护开关动作值

网友I:
看变频器使用手册 故障分析栏目
来这里学习

网友J:
与负载电缆的距离和敷设形式还有变频器载波频率相关。可以设置漏电动作值大些试试。

网友K:
载波频率调整下

网友I:
仔细研究电气线路 查找故障原因 然后解决对策 就OK
来这里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仔细研究电气线路 查找故障原因 然后解决对策 就OK
每个帖子都看到你翻来覆去的这几句话.

网友M:
你可以尝试一下变频器不要接地包括散热片也不要接地,如果还跳闸的话就应该是谐波问题。

网友N: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前面不加变频器,可靠接地也是一样的

网友O:
看一下是不是端子鬆了

网友P:
漏电保护器应该是误动作,变频器放电会引起它跳闸。处理办法,换成不带漏保的断路器就可以,但是不要选太大。或者加电抗器,使用漏保也是可以的。

网友Q:
变频器电路和外壳之间可以看成一个电容,在加减速时,变频器内部对外壳产生轻微漏电流,大于漏电保护器跳闸电流,所以跳闸。
处理方法:选用四相漏电保护器,将变频器地线以及电机外壳用2.5或者4平方电线接牢后,接到漏电保护器输出零线端,使其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

网友R:
我们公司用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为15ma的,安装变频器一开机就跳闸,后来更换成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的。就再也没跳过了。

网友S:
一是漏电值一定要大一些,二是载波频率降一降

网友T(2020-11-23):
要么不带漏保,要么用塑壳折叠式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