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三菱plc选型,i/o输入输出点大概在两百个,需要温度控制模块。控制的十八个电机,加热板用pt100温度传感器,45个气缸,在选择plc时,选择哪个系列什么型号的,要加那些模块?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需要说明18个电机是什么电机,伺服吗?
该怎么选,直接选Q系列的256点的就可以吗,还需要加什么模块吗

网友B:
Q06UDE   2个QX42  2个QY41P 3个QD70P8   Q64RD
你发的型号怎么查

网友C:
使用Q系列。 或者多台FX5U联网。
选Q系列,怎么选型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建议做成小模块式,5U加通讯。影响面小,利于后续维护
需要几台5U通讯,还要其他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Q06UDE   2个QX42  2个QY41P 3个QD70P8   Q64RD

要查什么
这一套要多少钱。

网友E:
上基恩士吧,KV7500+KV-XH32EC,  ether cat 32轴模块,接线简单,速度钢钢。
用三菱建议也上Q06UDE +   2个QX42  2个QY41P+2个QD77MS16+Q64RD
多少钱能搞下来
  • 下载积分:+2(危险的鸡腿) 热心助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基恩士吧,KV7500+KV-XH32EC,  ether cat 32轴模块,接线简单,速度钢钢。
    用三菱建议也上Q06UDE +   2个QX42  2个QY41P+2个QD77MS16+Q64RD

    可别推荐UDE了,UDV比UDE新还便宜1K5左右,,
    步进电机只需完成简单的直线往返运动,有什么合适的可以推荐

网友G:
    Q03UDV  加CC LINK模块   走分布式IO 控制箱也可以做小点,接线也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基恩士吧,KV7500+KV-XH32EC,  ether cat 32轴模块,接线简单,速度钢钢。
    用三菱建议也上Q06UDE +   2个QX42  2个QY41P+2个QD77MS16+Q64RD

    用不了qd77   他的是步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要查什么

    需要的联系我QQ766178836

网友H:
    找一个供应商,自己熟悉那个品牌就用那个品牌的。报价、选型供应商都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I:
三菱Q系统    ,步进推荐用QD70P8拉 , 一个模块拉8个步进, 功能上嘛,当然是简陋了点.
自己去找个Q的手册样本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使用Q系列。 或者多台FX5U联网。
需要几台5u,还要加模块吗
来这里学习

网友K:
一台FX5U就够用了.......
这么多东西,一个怎么搞定呢

网友K:
引用楼主tan0915于2020-03-09 10:31发表的 三菱plc选型,i/o输入输出点大概在两百个,需要温度控制模块 :
三菱plc选型,i/o输入输出点大概在两百个,需要温度控制模块。控制的十八个电机,加热板用pt100温度传感器,45个气缸,在选择plc时,选择哪个系列什么型号的,要加那些模块?请大神指点。谢谢

增加7个的定位模块,加上本机的4点共18点。可以控制18台步进电机。其他的都是普通IO点对吧。
增加1个温度模块,可以检测4路温度输入。

如果设备距离较长,多台PLC联网运行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