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增量编码器和带方向的脉冲编码器什么区别?

楼主(2020-03-09):
增量编码A,B, Z A和B信号输出相位差90度的方波信号,根据A B信号超前和滞后来判断方向,那带方向的脉冲编码器呢?有这样的脉冲编码器吗?

网友A:
这个可以问问卖编码器的,现在卖编码器的涉及到编码器比搞工控的还猛

楼主:
我在网上没查到有这样的编码器,都是增量编码器加转换模块可以变成 一个脉冲信号和一个方向信号

网友B:
增量编码器判别方向就是根据A、B相位差判别的,没有什么输出带方向的增量编码器
DZ38增量编码器 -1024.doc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