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NX系列PLC的定位轴,外部原点输入信号、原点接近信号怎么分配?

楼主(2020-03-09):
如题:欧姆龙NJ\NX系列PLC的定位轴,外部原点输入信号、原点接近信号怎么分配?

楼主:
实在是CP的用习惯了,转不过弯来,总以为原点和原点接近信号是要接在PLC的固定IN点上,实际上是接在伺服驱动器CH端口的通用输入上,
以后还是得多留点心。。。
下载积分:+1(易俊719)

楼主:
在轴“基本设置”的“详细设置”里,分配Home switch(原点接近信号)和External Latch Signal1(原点输入信号)的对应数字输入。。

网友A:
总线的都是直接接在驱动器上就行了
fengxingtian

网友B(2020-05-25):
EC总线的直接通过PDO映射出来就可以了,接外部IO的就更简单了
TRIO 三菱 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