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有个项目需要两个轴按比例运转(比例可调),主轴为变频器带动,轴后面有个测速码盘。从轴是用伺服电机带动的,需要让两轴同步运行如何处理比较好。
我的想法是用高速计数器收集额定时间内主轴的脉冲数量和频率,通过plc计算后控制伺服驱动器发送同样转速的脉冲频率和脉冲数量。而后在后面第二次发送的时候先读取伺服发送的脉冲数进行对比,如果有误差则在第二次发送时进行补偿计算后再给伺服驱动器指令。
有没有更加简单有效的方法。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直接模拟量控制   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

网友C:
这个可以用飞剪的工能做出来,飞剪在剪切时就是追着主轴的运行速度走,你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tobebetter

网友D:
你这个实时性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用飞剪的工能做出来,飞剪在剪切时就是追着主轴的运行速度走,你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飞剪不是要两个都是伺服才可以吗

网友F:
不经过PLC计算,主轴安装编码器,输出两相脉冲AB信号直接接入伺服驱动器中,调节电子齿轮比使之同步即可。经过PLC反而精度不高。
  • 下载积分:+1(早安你好)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plc初学者) 真诚感谢!

网友G:
    裝個編碼器,伺服同步編碼器,電子齒輪在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经过PLC计算,主轴安装编码器,输出两相脉冲AB信号直接接入伺服驱动器中,调节电子齿轮比使之同步即可。经过PLC反而精度不高。

    我也考虑过这个方法,但是怀疑会不会产生累计误差。第二个,我只能使用测速码盘没办法安装编码器。不知道单相脉冲信号能这样能使用吗?

网友H:
    了解一下B系列伺服的同步控制,记得有一个同步编码器,如果想要效果好我觉得还是伺服同步伺服的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