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与台达伺服modbus rtu通信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3-09):
伺服是作转矩模式,现在的情况是启动,停止,这些都可以通迅启动,但是写入转矩和写入速度时,就会出现报错,地址是对的,已经拿触摸屏与伺服通迅,是正常的,就是用PLC写入转矩和速度时就会报错,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已解决,后续再把程序贴上来

网友A:
速度和转矩地址搞反了

网友B:
仔细研究使用手册
来这里学习

网友B:
仔细查看手册
来这里学习
三菱FX5U与台达伺服modbus rtu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