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该配套什么规格的电机保护器

楼主(2020-03-10):
0.75KW的变频器,控制0.75KW的风机(无负载),电机保护器应该选多大电流的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变频器有过流、过载、缺相保护,再加电机保护器是保护哪一项?

楼主:
过流保护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c型的微断就行了,要什么保护器

楼主:
配什么都行,我主要想知道,选多大电流的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带有完善的保护电路,不需要的
小侯

网友D:
看你買哪家的變頻器
一般來說型錄或手冊上會有變頻器容量對應使用的配件規格

网友E:
仔细研究 产品应用手册
来这里学习

网友F:
变频器本身对电机的保护功能就非常强,比外加保护器更好。如果是多电机共用一台变频器,使用热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G:
变频器对电机有过载、过流等保护功能。如果仅仅是把变频器当成可变频率电源来看,选电机保护器电流大小不是应该根据电机选吗,为什么要扯上变频器

网友H:
不需要另外加

网友I:
变频器就能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