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TIA Protal 15.1,HMI 连接 PLC变量

楼主(2020-03-10):
描述:已定义的变量
描述:选择框中没有出现选项
想要HMI 中的按钮连接到 PLC变量,可是在选择变量的时候,却没有可选项,这是为啥?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A:
要先把PLC默认变量表中的变量拖到HMI默认变量表中去,然后控件再从HMI默认变量表中选取变量。

楼主:
描述:问题出在这里
找到问题元婴了,选择 “取反位”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