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fx3u-485adp-mb做modbus从站 手册中的从站功能代码怎么理解,往哪里用,从站不是不能执行读写吗?不是所有的读写数据功能都是由主站来执行吗?从站配置好通讯协议和地址后是不是就可以了?如图,图片程序是从站程序。举个栗子:主站要读写从站的M0,那么从站只需要配置好通讯协议和从站通讯地址,然后主站那边执行ADPRW指令来读写M0的状态就可以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简单来说:

1、主站支持此功能,就可以发送此命令。

2、从支持此功能,就可以响应此命令。如果从站不支持此功能,就不会响应。好比有些小狗只听得懂“坐下”;有些小狗又听得懂“坐下和“握手”;还有些狗甚至能听懂“咬他!”

三菱的FX MODBUS从站说明上列举的这些功能码,指的是它目前仅支持这些功能码,也就只会这些。你要给它别的,它不一定懂。

好比对面虽然有一个精通法语,英语,日语,普话的老外,你用很标准的地方话给他说,他肯定听不懂,一脸懵逼。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先谢,解释的很形象。

网友B:
请问 plc作从站,我看到M0和D0首地址都是0,该怎么区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 plc作从站,我看到M0和D0首地址都是0,该怎么区分呢?

還要考慮功能碼,例如功能碼 5H是線圈寫如這時後0是指M0,若是功能碼6H則是寄存器寫入這時候0就是指D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還要考慮功能碼,例如功能碼 5H是線圈寫如這時後0是指M0,若是功能碼6H則是寄存器寫入這時候0就是指D0。

谢谢!我还有两点疑问:1从站代码功能表输入读出和输入寄存器读出是什么啊?2.如果作为主站,读和写功能码不是都由从站决定吗,怎么还有个主站代码功能表?

网友C:
1樓有回答了,1)從站代碼功能是告訴使用者能接受那幾種命令用的,舉例如果從站代碼裡沒有5H,那使用者從主站下5H給從站也讀不到東西,也就是主站下5H也要從站有支持5H。2)作為主站就要負責對從站讀寫,從站不能對主站讀寫。

楼主:
真的是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理解力这东西我时常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