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例:现有加热管100根,5根为一组占用一个输出点,设备启动后,每组顺序开启,,,,,,,,,,

     5根加热管占用一个输出点(Y0:1~5)(Y1:6~10)等,,,,,

请问各位大神,每组加热管中的5根,怎么控制其中一根或者2根不工作

因为负载太多,运行中也是根据传送位置依次开启,,所以把它分为几组,每组占用一个输出点,但是做程序可以控制哪一组开启或者关闭,要控制每组中的负载怎么办啊

求指导   求指导   求指导

楼主:
哪个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教一下小弟啊

网友A:
沒辦法

100根 100個控制點  就OK
对啊,100点太多,所以我现在只能多几个点,每个点控制少一点负载这样来控制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每根还得控制要不要接通?要么100点,要么每根加感应点。
对啊,100点太多,所以我现在只能多几个点,每个点控制少一点负载这样来控制了

网友C:
5个点用一个输出,外接5个手动开关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写到程度上去呢,如果想通过程序控制,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
以前就是这么干的,负载前加单P开关,手动关闭几个,这不是自动化设备嘛,所有控制都能通过触摸屏来解决最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个点用一个输出,外接5个手动开关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写到程度上去呢,如果想通过程序控制,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

好方法!

楼主:
之前是担心关掉一个输出点(含五个负载),怕影响局部热量,

现在就是只能点数多一点,每个点接少点负载这样了

谢谢楼上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E:
PWM控制不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关掉几个

网友F:
不想用100个输出点的话,你用译码器啊,比如74LS138,3输出变8输出。加热管是SSR控制的吧,做个小板子就好了。

网友G:
查看产品使用手册
来这里学习

网友H:
用继电器转换一下,PLC的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接触器控制加热管。

网友I:
每个加热管加一个1P断路器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J:
7楼  PWM控制通断时间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