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增量型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20-03-10):
我采用2相2输入的方式用PLC来记录编码器的脉冲,然后用Z相信号做为清除输入信号,可是为什么转了一圈Z相信号已经传给PLC但是 高速计数器的值还在 还是没有被清除,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情况?Z相信号接的是X4,计数器用的是C251

网友A:
C251换成C252试试看。

楼主:
试过了 换成c252就好了,但是我又迷茫了32位指令不是应该从C251开始吗

楼主:
通过实验得出 高速计数器是32位的 第一次用这个高速计数器,各位见笑了

网友B:
不要迷茫 拨开云雾见青天
来这里学习

网友C:
如有需要旋转编码器的可以联系我们哦
DZ38增量编码器 -1024.doc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