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怎么读取一个设备的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从站号等参数

有个流量计要modbus通讯,怎么查询这个流量计的以上这些信息

网友A:
看流量计手冊

网友B:
查看设备手册
来这里学习

网友C:
你的设备陪的说明书就有说明的

网友B:
使用产品手册解决该问题
来这里学习

网友D:
前几楼给了最简单的办法,我给个麻烦的办法-用上位机。
1.首先都设备串口号,写入一个数组。
2.将常用的波特率9600-115200也写入一个数组。
3.同上将校验位,停止位,站号也各自写入一个输入。
4.以上数组相互组合轮询与下位机握手通信,成功的就是,将其写入数据库或文本里,下次启动程序读取该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