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PRO7软件写FPXH-M8N控制RTEX电机封装块请教

楼主(2020-03-10):
用正常梯形图完全没问题,封装成块就是不行了以下是程序,请多多指教

楼主:
真的没人玩松下嘛?

网友A:
我用的gr7软件 也是一样的plc 回绝对式原点不行

楼主:
算了,删了

网友B:
没你玩的那么高级,我用过FP0R,你个FB几层结构,FB里有FB吗?注意有些输入输出变量要改IN-OUT结构,我就记得这些,设备完工后就摸过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