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plc一般怎么收费

楼主(2020-03-10):
有哪位大神说一下写plc程序怎么收费,朋友向我咨询我也不知道,问一下大家。大概是这样的输送线图纸,70节输送线,外加4个提升机。总共有输入170个点,输出180个点,RFID有7个,s7通讯2个,工控机通讯1个。这样一个项目收费怎么合理,最好具体一点。触摸屏又是多少费用。只写程序和写带调试,分别怎么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立库物流输送项目,RFID应该由上位机软件读写的,PLC和上位机配合,触摸屏和PLC程序应该6/7万左右,我们专门做立体仓储物流输送的
9你还有一个,帮我看一下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靠谱

网友B:
20万 ,要干一年

网友C:
6万左右吧这个

网友D:
非标工程,400个点的报价。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热心助人!

网友E:
主要看复杂程度
来这里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0万 ,要干一年
有点扯了,,这点活还干一年,
下载积分:+1(a1174381459) 有的公司的东西修修改改 ..

网友G:
按天可以,看看要多小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