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串口模块QJ71C24-R2接收数据地址内数据会变如何解决

楼主(2020-03-11):
第一次使用 QJ71C24-R2 模块 想和松下激光传感器通讯 接收数据 根据手册写的程序 可以发送和接收 但是接收数据地址内的数据会变话 想要的数据寄存器地址不固定,想问问各位哥哥这个怎么来解决

网友A:
这不是变,是移位了,是不是你设置的接收个数不够
1,把设置接收个数加大
2,编写程序,判定数据是否移位,只有在D10=%0时认为数据有效再存入其他地址转换使用,D10≠%0是数据不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