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1):
三菱的MR-JE-C伺服,手册是这么写的,最大连接数是:3,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是说TCP协议通讯网络上,只允许3台JE-C同时通讯吗?如果我的上位机是西门子S7-200,那具体可以带多少轴JE-C伺服,有大师知道的吗?

网友A:
用西门子带JEC何必呢。能带多少取决于西门子PLC以太网规格。

网友B:
JE-C用MODBUS TCP还没有看到有人用,一般用的是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友C:
我去 你用这 还要写客户端程序。给你的CC LINK IE你不用

网友D:
西门子带V90PN是不香么,你非要怼个JE-C过去。。就这几个轴脉冲带不就好了。。

楼主:
没有办法的事情,客户要用三菱的伺服,纠结哩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带V90PN是不香么,你非要怼个JE-C过去。。就这几个轴脉冲带不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的事情,客户要用三菱的伺服,纠结哩

三菱伺服不管走MODBUS TCP还是常规型号走MODBUS RTU数量上限都很小的。。。
S7-200本体带两个,最多扩展5个EM253也就是最大7个轴,而且就扩展以后的成本。。真的不如换PLC了

网友B:
问题关键,MR-JE-C到底能不能用MODBUS TCP控制,谁用过,SMART plc很便宜,比5U便宜

楼主:
问了三菱说可以,问题是谁有MODBUS-TCP案例可以分享呢?
引用 网友B:
问题关键,MR-JE-C到底能不能用MODBUS TCP控制,谁用过,SMART plc很便宜,比5U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了三菱说可以,问题是谁有MODBUS-TCP案例可以分享呢?

估计是没人做过,三菱的人估计自己也没试过。你第一个吃螃蟹,试试看。实在不行还可以用脉冲,我记得-C的型号可以用脉冲的。

网友E:
我十一c#程序写了一个电脑端的控制je-c伺服的小程序,可以控制定位,速度模式,力矩模式和回原点

网友E:
看看能不能使用
附件: JE-C伺服控制1.rar (9 K) 下载次数:93
  • 下载积分:+1(飞沙漫天) 热心助人!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