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mart200通讯,除了OPC外,还有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2020-03-11):
wincc与smart200通讯,除了OPC外,还有什么通讯方式?比如modbus tcp ip是否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smart2.2以上都支持MODBUStcp方式

网友B:
modbustcp应该是最简单的直接连接plc的

楼主:
谢谢,不知各位老师有没有做过wincc与smart200通过modbus tcp ip通讯的?

网友C:
还有很多通讯方式 请查看相应手册说明
来这里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各位老师有没有做过wincc与smart200通过modbus tcp ip通讯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617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

网友E:
目前的 2.5 版本的通信能力已经被西门子扩展的近乎疯狂;

网友F:
200SMART支持以太网通讯

托马斯的朋友

网友G:
我用过 的,wincc与smart200通讯,支持以太网的

网友H:
2.5以上支持modbus tcp

网友I(2021-06-04):
效果好不好,通讯速度,数据开关量有卡顿吗?我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