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0-03-11):
用3U和一个8通道的温控模块通过485BD-ADP,两线制接线来通讯,来读取每个通道温度数据,另外,外加4个温控器通过通讯来设定温度数据,不读取只设定而已,人机上显示温控模块各个数据。但是系统经常出现通讯故障,人机数据一动不动,然后关电重启一下设备又正常了,程序如下,各位大神看一下哪有问题,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或是硬件哪有问题?

网友A:
看一下通讯范例。读和写不能同时进行。也不能同时读写两条及以上指令。
像第二张图是读取模块8通道温度数据,每隔800毫秒采样一次那样,M100是写入时断开读取回路,不让写入和读取同时进行,程序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仔细研究MODBUS通信使用手册
像第二张图是读取模块8通道温度数据,每隔800毫秒采样一次那样,M100是写入时断开读取回路,不让写入和读取同时进行,程序有没有问题呢?
来这里学习

网友C:
轮询访问

网友D:
可以有偿帮助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A:
读取和写还是用时间隔开。你的程序有点小问题。M100是在写的时候才断开,有可能这时还在读。所以会发生通讯问题。

楼主:
6楼说得很有道理!!

楼主:
大家对于ADPRW指令写入和读取编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编写方式呢,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

网友E:
不用理解 做通讯直接上5U 不用考虑时序问题 成本差不多 本体的价格 跟3U+通讯模块差不多了

楼主:
也是ADPRW指令吗?还有5U专用指令?

网友F:
3U 没有 通讯成功或者失败的 标志位么?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