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组态王6.5与CP1E连接

楼主(2020-03-12):
组态王6.5设备里面没有CP1E,是否可以自己添加,网上有驱动制作,但是安装后好像没法使用,有大师明白吗?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上大哥正解~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1619]
好的,多谢,回头我试下

楼主:
如果设备里面没有的话,有什么办法?自己添加设备吗?谁试过,百度搜过,有个叫驱动3.0的,不知道是自己操作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1619]
我的设备里面为啥没有,需要单独添加吗?

楼主:
点开看了,也没有啊!我的是6.5版本

楼主:
14. 欧姆龙 CP1E/CH1H-X PLC在组态王设备列表中应如何选择?
欧姆龙CP1E/CH1H-X PLC属于 cj 系列的,此设备与组态王通过串口协议(hostlink
协议)通讯时,在组态王设备列表中选择PLC-->欧姆龙-->CJ 系列-->hostlink即可。
在官网找到的答案,我先试下这个

网友C(2020-10-29):
9楼发表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