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2):
一共需要采三组交流电压,三组交流电流,两组直流电压,两组直流电流,有啥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推荐一下吗?欧姆龙好像有这种PLC,不用外接模块,谁知道型号,*宝没有搜到这个型号

网友A:
使用A/D转换模块 就可以饿
来这里学习

网友B:
买支持485的电压表或者电流表就好了。

楼主:
关键我需要把数据采集出来,数据出来了给别的用

网友C:
利用旧LED显示屏改造成温湿度、压力、电力数据、看板管理屏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02546.html
都不需要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旧LED显示屏改造成温湿度、压力、电力数据、看板管理屏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02546.html
都不需要PLC

你真牛,刚看了帖子,我是没有那个本事啊!

网友D:
PLC的模拟量都不太便宜,并且这些模拟量到高电压、电流之间需要变送设备。因此,建议:交流的可以用智能电表(国内的很便宜了),在计量的同时,也能输出电压、电流、功率这些参数,正好给你用,关键是都有485接口,MODBUS-RTU协议,这个协议很通用,能读它的设备非常多,比如西门子S7-200SMART。直流的要测量要根据值的大小找对应的变送模块,最好也是带485接口的。这样,几百块买个PLC的CPU,就可以对下通过MODBUS-RTU采集数据,对上,通过以太网提供数据了。国内的PLC-RECORDER录波软件,可以直接读取CPU里的数据,进行连续记录。各种HMI软件也都可以读这些数据,进行呈现和后续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的模拟量都不太便宜,并且这些模拟量到高电压、电流之间需要变送设备。因此,建议:交流的可以用智能电表(国内的很便宜了),在计量的同时,也能输出电压、电流、功率这些参数,正好给你用,关键是都有485接口,MODBUS-RTU协议,这个协议很通用,能读它的设备非常多,比如西门子S7-200SMART。直流的要测量要根据值的大小找对应的变送模块,最好也是带485接口的。这样,几百块买个PLC的CPU,就可以对下通过MODBUS-RTU采集数据,对上,通过以太网提供数据了。国内的PLC-RECORDER录波软件,可以直接读取CPU里的数据,进行连续记录。各种HMI软件也都可以读这些数据,进行呈现和后续利用。

你的这个想法不错,回头查查相关的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我需要把数据采集出来,数据出来了给别的用
  什么意思?难道采集的数据还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是这样可以采用OP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