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那科plc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20-03-12):
请问,发那科plc的编程电缆在哪可以查到。

网友A:
发那科型号不同编程方式不同的。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直接使用網路線RJ45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網路線RJ45
0I之前的系统没有网口吧。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FANUC的PLC,叫PMC,有网口的直接用网线连线,有232COM的用串口线读,有FC卡口的就用卡考出程序,再用软件编辑。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编辑好后用CF卡传多方便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