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2):
背景:
1、欧姆龙的温控器E5CN,只用了两个辅助输出点(报警输出 I/O),给到PLC
2、辅助1 使用报警类型2(上限),辅助2 使用报警类型4(上下限范围),作为温度异常的信号,给到PLC

问题来了:
由于热电偶的原因,导致温控器监测温度一直未达到设定值,加热棒持续加热,导致部件发热冒烟(实际温度远超上限)!

求教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温度误检造成过加热?

实际工作中还发生过两个靠近的热电偶 交叉装错的情况,也导致过加热

PS:程序现状
辅助输出1 常开用法,温度未到设定值,输出信号ON,PLC写程序,监控这个信号,5分钟内未到设定温度,则进行报警,防止断线等情况
辅助输出2 常闭用法,温度超过设定上下限范围,则进行报警

网友A:
E5CN设置有误!
轻声地问一句:有探头  也有PLC    为什么不直接把深头信号接入PLC
何必用这么高大上的东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5CN设置有误!
轻声地问一句:有探头  也有PLC    为什么不直接把深头信号接入PLC
何必用这么高大上的东东呢

如何设置E5CN?
公司现存设备,既有模式,这个就不要纠结了......
我考虑的方向是从 E5CN 和 PLC程序 着手,尽量少的改动来对应
感觉E5CN还有功能待发掘,我正在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73582695.html

说明书我有的......
你们通常采用什么方法来监测温度报警呢

网友B:
温控器没有热电偶检测报警吗?热电偶位置装错没的说。热电偶断线不报警不应该。

网友C:
E5CN能办到的事,不用麻烦PLC了

网友D:
程序这样写挺完善的,没什么建议
另:热电偶装反,你 的程序5分钟检测温度未到达,就切断输出,也算屏蔽手段吧

网友E:
断线报警或者监控温度实时变化

网友F:
看到一些欧洲来的设备是这样设计的:一个主控温控器,另一个作为备份,用作检测主控表是否正常,毕竟两个表同时断线的情况不多。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器没有热电偶检测报警吗?热电偶位置装错没的说。热电偶断线不报警不应该。

热电偶断线报警功能有开启,但关键是没断线啊
两个热电偶的位置换了换,A热电偶以为温度没到,原来是因为检测到是旁边的加热块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