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数不线显示

楼主(2020-03-13):
求教,
程序如1图所示,运行时计数器C220 C230 C234都有对应的数值
在wincc7.5版本做的三个计数器显示画面如图2 C220 C230显示对应的数,C234显示0
如果把wincc画面上的C230删除则C234会显示PLC值.
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地址重复

网友B:
高速计数器输入点,不能够重复使用。

楼主:
用的是三菱FX3U PLC,地址没有重复,高速计数器从C235开始啊,问了技术支持也没有什么答案,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C:
三菱有的计数器不能同时使用,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D:
看看Wincc上用的数据类型

网友E:
肯定有冲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