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在设备面前的求助贴。急急急。谢谢各位大哥

楼主(2020-03-13):
MR-JE-A伺服驱动连不上MRC2软件。。。。 确认USB线没问题,可以给GS21的屏下程序。但是插上伺服驱动就没任何反应。MRC2软件里面点在线提示请正确连接伺服放大器
目前软件版本为1.101F。是版本过低吗? 另外这个软件是GX3里面自带的

网友A:
到家园里面重新下一个伺服调试的软件试一下

网友B:
网站右上角工控下载..有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家园里面重新下一个伺服调试的软件试一下
下了一个 说我已经安装了更新的版本,不让我装。。。

楼主:
放弃了。卸载原来的重新装的论坛下的这个 还是连不上。完全没反应。也不提示驱动未装之类的。还是老实一点自己一个一个手动设置吧。只有4台电机

网友C:
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碰到过,用了不下于100台三菱的伺服了。

网友D:
用的是1.60N版本,实验了好几次,都很顺利就能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