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mron 通讯

楼主(2020-03-13):
各位大师你们好! 我用的通讯助手 返回的功能码是:01 04 3A B4 02 8E 36 7E 我要用的数据是D32354----是043A D32355-------是B402 D32356---------是8E00 我用的MOVD指令提取出来后是:3A B4 02 8E 存放在D700和D701里, 用FLTL指令转换成浮点数很大。 我用浮点转换器数值只有0.001373,跟仪器显示的一致,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望大师解答一下。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别用指令转 直接用 就可以了 转了就不对了 你看到数值很大 只是显示数据类型没有选择对

楼主:
你好!直接用它占了三个寄存器?能不能实例呀。感谢

网友B:
试着调整一下字节的顺序,好多通信协议都有字节颠倒的操作

楼主:
首先多谢各位大师!
搞好了读上来的本身就是浮点数,不需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