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上古FX2系列PLC内部时钟如何使用

楼主(2020-03-13):
各位大哥师傅,您们好:
问题如下
PLC是三菱FX2不是2N ,TRD指令不能用,我写成 >= D8018 K2020 提示错误 TRD也提示错误 最后用CMP d8018 k2020 这是监控D8018参数是0 想用内部时钟做个定时
我又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这种PLC的手册,唯一一个是英文的,完全看不懂,只能再次求助了
感谢您们了,感激

网友A:
FX 要加裝 FX-RTC ,FX-RAM-8C,FX-EEPROM-4C任何一個才有時鐘功能。

楼主:
谢谢您,多谢您的解答
引用 网友A:
FX 要加裝 FX-RTC ,FX-RAM-8C,FX-EEPROM-4C任何一個才有時鐘功能。

网友B:
你这典型的就是想设置定时锁机,如果想整这些就别用那么低的PLC,且不论你能不能锁住,如果是我买的你设备,等你调试好我就把程序备份好,倘若你有小动作,后面的钱就别想收了,保修期一年,我3天让你跑一次,但凡设备不动我就找你,你们不去修我就去法院起诉,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自己,如果是小企业,没有那技术水平,那样就更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