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3):
从网上买了一套步进电机及丝杆,然后是自己做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了800脉冲一转。
丝杆也是8MM的,问了丝杆老板跟我说螺距是2MM。
然后自己看了定位控制本书查的资料,脉冲当量是2MM/800=0.0025MM/PLS
假设需要走10MM,公式是10/0.0025=4000P
结果我设置了4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走了40MM。
比按计算的多了4倍。
同样我设置800P,就走了8MM
请问是那里计算错误了吗
还是有计算不对的地方。

网友A:
坐等大神解释

网友B:
老板说了假话

网友C:
有减速机吗?我们按没有的讲吧,你的脉冲是800转没圈,4000脉冲式5圈,走了40MM,就是你的导程是8MM
而不是按2MM计算
计算都是用导程,就是丝杆转一圈的距离,你们找到导程。

网友D:
自己量量螺距是多少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E:
先搞清楚导程是多少,手转一圈丝杆量一下滑块走了多少毫米就知道了。

网友F:
你这明星导程就是8啊,不是2
永远的新手

网友G:
要不就是导程是8mm,要不就是驱动器设成200了

网友H:
很明显,老板撒谎了,牙距用眼睛都能看出来。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I(2020-06-05):
现在解决了没,不说下?是不是你的螺杆是双螺纹的?

网友J:
调整对了就好,至于对错不重要!

网友K:
引用楼主愿天天天蓝于2020-03-13 21:29发表的 步进电机定位距离的问题 :
从网上买了一套步进电机及丝杆,然后是自己做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了800脉冲一转。
丝杆也是8MM的,问了丝杆老板跟我说螺距是2MM。
然后自己看了定位控制本书查的资料,脉冲当量是2MM/800=0.0025MM/PLS
假设需要走10MM,公式是10/0.0025=4000P
结果我设置了4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走了40MM。

800脈衝走8mm,4000脈衝走40mm 有錯嗎@@?    4000/800=5*8mm=40mm...

网友L:
驱动器细分够么?别有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