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4):
公司有个电磁铁,以前用电子电路做的控制,就是初始上电是全波整流,电压340V,电磁铁吸和,上电后1秒后电磁铁已经吸和就转化成半波整流,170V,
我用了个380V的交流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用二极管完成了这个功能,使用正常,如下图:

后来感觉体积比较大,想缩小体积,
就把KM换成24V的2P继电器,和权的SJ2的,外加一个380变24V的电源供电,时间继电器还是380V的,
但是出现了个奇怪现象:全波整流阶段电压时340V,电磁铁初始也吸和了,但是等转换成半波整流时电磁铁就掉了下来,没法保持,此时电磁铁电压就十几伏就又没了。
我把KA2换成24 V接触器不行,380变24V的电源改为外供电也不行,这个有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换位继电器后,斑驳整流的情况下测量下3+,3-的电压,看看是不是KA1触点容量不够

网友B:
380V的时间继电器接在24V回路里,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