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4):
初次编模拟量输入量读取,读不出数据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有错吗?
那位高手可传一个例程来看看。

楼主:
mpm489w怎么同这种PLC连接?

网友A:
看供应商给的说明书,我记得这种板子深圳产的吧,100多点RMB,好像要先输出M8030 ON还是什么,打开对应通道模拟量功能。

网友B:
之前用过类似的板子,当时板子是直接读取D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没有类似三菱模拟量模块的编程,直接用MOV指令调用
tobebetter

网友C:
引用楼主wjwjwjwj于2020-03-14 21:24发表的 请问有没有用过国产 PLC 工控板FX3U-24MT MR 多路模拟量的? :
初次编模拟量输入量读取,读不出数据
[attachment=241653]

板子好用吗?好用我也整一个学习学习

楼主:
说明书上也是我这种程序,不知是不是接线不对

楼主:
这样接线对吗?
zsh34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类似的板子,当时板子是直接读取D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没有类似三菱模拟量模块的编程,直接用MOV指令调用

这个兄台说得对,以前我也是直接用MOV指令.但是通道有固定的D.这个要看碟国产板的随板手册里有介绍.

楼主:
这种模拟电流线是这样接吗?

楼主:
这个PLC是不是不能在线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PLC是不是不能在线仿真?

GX WORK2可以在线仿真,这种板子是不能运行中写入,不然会报错。

楼主:
运行中好像也读不出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1678] 这样接线对吗?

说明一下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一下变送器?

mpm489w

网友E: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1654]程序是这样的有错吗?
那位高手可传一个例程来看看。

换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试下。
[attachment=241896]

试过一样

网友F:
接线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错误吧。
应该不会,普通的起保停仿真都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