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EM235的输入线都去掉了还有当前值546

楼主(2020-03-15):
] 请教大侠:S7-200的EM235模拟量输入的线都去掉了,怎么监控还有当前值+546
呀?DIP开关设为了:输入0----5V.

网友A:
把输入的正负个个都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的正负个个都短接
十分感谢! 确实4组都短接,监控表里当前值都为0。其中一个A+、A—断开,其余3个短接, A+、A—在监控表里还有当前值470。 但是实际使用中,输入电压一个值,比如3VDC,触摸屏显示输入多少,当输入电压断开,输入应该为0,确不是0,怎么办呀?

网友A:
断开时程序传送个0给屏